[ZLG-ARM]
再问LPC2138 UART

楼主(2008-04-09):
  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外设想要发送一个105字符的信息,而触发值为10个字符,那么前100个字符将使CPU接收10个RDA中断,而剩下的5个字符使CPU接收1~5个CTI中断(取决于服务程序)"

  其中的"1~5个CTI中断"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当接收到第五个字符即105个字符全部接收完之后进入CTI中断,利用RDA接收最后5个字符?
  那么这样的CTI中断和由于意外错误导致的CTI怎么辨别?还是要自己另外设计程序根据接收到的总字符长度去识别?

请指教.

网友A:
您好

dsoyy,您好:
   您所说的书是那本书,请说明一下
  on duty:zlgARM_lrk

楼主:
<深入浅出ARM7-LPC213X>

<深入浅出ARM7-LPC213X>,P170

WAITING  3Q

楼主:
请帮忙啊

网友B:
CTI

产生1~5个CTI中断的个数由你的服务程序决定,如果一次读一个数据就会产生5次CTI,如果一次读多于5个数据,就产生一次CTI中断。

网友C:
Re

dsoyy  您好:
    产生超时中断更您的中断服务程序有关,正如楼上所说,若一次超时中断,您只读取一个数据,那么将会产生5个超时中断。

楼主:
是这样理解吗?

拿最顶楼的帖子为例子,如果我一次读取5个字符将触发1次中断,如果我一次读2字符将触发2次,对吗

网友C:
dsoyy,您好!

“如果我一次读取5个字符将触发1次中断,如果我一次读2字符将触发2次,对吗?”

不对,应该产生3次,因为读了2次之后,还有数据没有读完。

                                                     By: zlgarm_Zhangxiaomeng

网友D:
Re:

*帅 现在哪公司上班?做什么的啊?

楼主:
同桌啊

在小公司,PIC和ARM7的比较小程序编写调试
想把基础好好弄弄.

网友B:
衰:

我给你回的,你没有看懂吗?

楼主:
龙工,以后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