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14与SED1353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现在做的项目如下:
1、硬件为LPC2214外部为SST39VF1601和外部RAM为IS61LV25616,液晶屏驱动控制器为SED1353,现在我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

1、我已在程序中加入了SED1353的驱动程序,我选择为内部FLASH调试方式,外部连接为CS0为RAM CS1为FLASH。
2、在ADS调试中能够看到程序下载过程。
3、在运行时出现,程序自动指向数据中止。

请各位能够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bufferly,您好:
   首先找到一块没有任何问题的板子来写您的驱动程序,确定驱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去检查您的硬件连接是否与没有问题的板子一样。最后查主程序
  on duty:zlgARM_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