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 3.3V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10):
大家能不能谈一下现在由单片机转到ARM,这个电源部分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以前单片机的7805还是很好用的,现在ARM有什么好的配套的电源芯片。

网友A:
Re

李进 您好:
   目前我使用的是Sipex的SPX1117系列LDO芯片,该系列芯片具有供电能力强、精度高等优点。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楼主:
可我的输入电压是20V左右啊,这个不好用的。

网友B:
那就7805 后面再加1117

 可我的输入电压是20V左右啊,这个不好用的。

那就7805 后面再加1117

网友C:
先使用DC-DC开关电源芯片转换为5V,然后使用LDO转换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