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JTAG&ISP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4-11):
请高手指教:
     我自己的电路板,使用LPC2131 ARM7,用H-JTAG调试检测不到芯片。
     现象:
     1.能够进入ISP,且能在ISP状态下擦FLASH,下载程序
     2.P0.14管脚即使不拉低也能进入ISP,也就是说,LPC2131一上电就进入ISP
     3.测量P0.14管脚上电瞬间是高电平.
     4.两块测试用的电路板都是如上情况.其中有一块是没有下载过程序的,
       新的芯片,也是如上现象.
   如上现象可知道,LPC2131上电就进入ISP是导致H-JATG检测不到芯片的主要问题.
  疑问: P0.14管脚不拉低,芯片怎么能进入ISP呢?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芯片进入ISP呢?难道是芯片坏了?

网友A:
问题回复

xjmjb,您好:
   根据您的现象分析,ISP引脚应该是烧坏了。您可以查看P0.14的地址寄存器,看此位是否为0。
   ISP引脚烧坏后,外部硬件操作已经无法改变内部寄存器值,寄存器内为低,芯片一直处于ISP状态。

   zlgARM_libaihua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

根据您的描述,我换了一个新芯片.然后上电.进入ISP正常.
正常之后,我用Launch LPC210x_ISP.exe中的Erase功能擦除了设备与扇区.
这些操作之后发现ISP又出现故障,回到了我之前描述的那种情况.即无论P0.14管脚是否为低电平,芯片都进入ISP功能.
另外,请问在连接不到JATG,也不能正常运行程序的情况下,如何查看P0.14的地址寄存器?

网友B:
ISP

路过,刚刚用过ISP擦除FLASH
继续学习

网友A:
TO xjmjb

xjmjb您好:
    您可以参考LPC2131的JTAG硬件电路,检查JTAG调试电路。
By zlgarm_glh

网友C:
看下边

第一,擦芯片,再连试试
第二,如果是自己做的JTAG找个正版的试试
我用的手工做的,有时会连不上,换一个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A:
问题回复

xjmjb您好:

芯片一直处于ISP状态,详细检查ISP引脚的电路,有没有接上拉电阻。
不知您对JTAG操作熟不熟悉,不熟悉去下载资料学习详细的操作流程,如果JTAG一直连接不上,检查硬件电路,RTCK引脚是否接下拉电阻,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一处不对,结果就调不出来,自己检查硬件电路,掌握正确的操作流程,会对你很有帮助,如果仍然有问题,就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我们共同解决。

zlgARM_libaihua

网友D(2008-05-21):
同苦

我也是画了一个2131的板子,很简单的,就引出了I2C总线、串口和一些I/O管脚。晶体和复位都正常,对了,还给实时钟提供了一个电池,无它。就是连接不上JTAG口(JTAG板是自己画的,用示波器看过,信号正常,使用H-JTAG软件,一直提示找不到目标,TDO一直没有输出),同样不管P0.14高低,都进ISP模式(我想可能是我的芯片内没有程序,它自动进入ISP模式的吧,愚见哈)。最气人的是,用那个破ISP软件,在我笔记本上使用的时候总是搞得机器蓝屏,自动重启动,可能是和那个USBto232的转换器不兼容吧。后来在台式机上试了一下,通了,读到ID了,196353,还有Loader ID是2.11,能擦除了。不过JTAG口还是不通,还好,没有JTAG也能烧写,干脆扔掉它,哈哈。

网友E:
P2.31

好像是这个脚把,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