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题求助~~~~~ARM7

楼主(2008-04-11):
本人作了个小LED灯程序。软件能通过,并且各个存储器值都正确。可到了板子子上就卡在初始化程序的入口了
    ENTRY
    b ResetHandler  ;for debug
    b HandlerUndef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SWI interrupt handler
    b HandlerPabort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DAbort
    b .            ;handlerReserved
程序在ENTRY后不跳转。而是在 几个跳转指令来回跑。
我把程序传来,那位仁兄帮我看看 不胜感激。。。。在线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1111431299.rar

楼主:
补充下

 用的是 多刃剑的 51754板子。我也是从前面的同事流下来的板子作,没有试验程序 就个原理图。。貌似这个公司倒闭了,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学,哭啊,
各位帮帮忙。。

网友A:
P0.14

我以前因为粗心遇到过在bootloader那块跳来跳去的,是因为进ISP了,看看你的P0.14的管脚是不是一直为低 如果是就是ISP问题了

楼主:
44B0

抱歉 我用的 44B0的 板子,,你说的那个 好像是另外的板子吧。。

楼主:
发现问题了,,用了ADS编译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