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系列需要额外的上电复位芯片吗?

楼主(2008-04-11):
芯片资料里明确说明 "含有上电复位(POR)"?这个复位电路应该跟单独的复位芯片内部电路相同吧?最近看STM32F103的时候发现资料里有明确说明,
The device has an integrated Power On Reset (POR)/Power Down Reset (PDR) circuitry. It is always active, and ensures proper operation starting from/down to 2 V. The device  remains in reset mode when VDD is below a specified threshold, VPOR/PDR, without the need
for an external reset circuit.

网友A:
个人爱好

网友B:
arm的复位

那个复位芯片太贵了,差不多10元,我现在用max811,一元钱,也挺好用的.我做了两次板子了,发现arm的复位确实是个问题,阻容复位电路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太郁闷了

网友C:
这点NXP比AT91SAM差多了,AT不用外接复位(RC都不要)

从去年年中开始小量用AT,目前用大概用了200个,产品还没出复位问题,以前做试验用LPC2136,RC复位根本靠不住

网友D:
我打算做一个ARM7的板子,自己学习用.

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用NXP? AT? S3?  大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电源监控复位芯片跟ARM芯片内部复位电路区别到底在哪里?

这么多人来关注,,我现在的问题,,电源监控复位芯片跟ARM芯片内部复位电路区别到底在哪里?谢谢各位

楼主:
NXP不用外扩总线,最简单.

网友E:
NXP=娘西匹

网友F:
NXP主要是周工支持的好

仿真时不用复位芯片是不行的

楼主:
仿真时我从来没用过复位线.

下载线的板子上有跳线,复位线我就没有连接,仿真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G:
不知NXP有没有改进

楼主:
专用电源复位芯片跟ARM芯片内部复位电路区别是什么呢?

由于ARM芯片的高速、低功耗和低工作电压的工作特性,导致其噪声容限低,对电源纹波、瞬态响应性能、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电源监控的可靠性等诸多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电路设计需要接电源监控复位芯片,一般采用CATLYST公司专用电源复位芯片CAT1025、CAT1024等,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zlgarm_Li Baihua

专用电源复位芯片跟ARM芯片内部复位电路区别是什么呢?STM32F103的RESET引脚的注入电流是+/-5mA,应该不是简单的RC复位.有高手来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