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效率真TMD的低

楼主(2008-04-11):
AN, CAN, TE, ST, se
lpc2119的can中断发送怎样发啊,现在感觉一直用的查询发送,效率太低了,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
********************************************************************************
**函数名称:startup_sendcan
**函数功能:启动发送
**入口参数:cannum:CAN控制器通道号ptr:发送缓冲区指针
**出口参数:1: erro      0:right
**函数说明:
**
********************************************************************************
*/
uint32 startup_sendcan(uint32 cannum, struct txcanbuf *ptr)
{
    uint32 status = 0;
    uCANCMR Temp;

    Temp.Word = 0;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1_BIT) {
        if (0 == CANSR(cannum).Bits.TS1_BIT) {
            CANTFI1(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FrameInfo;
            CANTID1(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CANID;
            CANTDA1(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A;
            CANTDB1(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B;
            Temp.Bits.STB1_BIT = 1;
        }else{
            status = 1;
        }
    } else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2_BIT){
        if (0== CANSR(cannum).Bits.TS2_BIT) {
            CANTFI2(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FrameInfo;
            CANTID2(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CANID;
            CANTDA3(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A;
            CANTDB2(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B;
            Temp.Bits.STB2_BIT = 1;
        }else{
            status = 1;
        }
    }else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3_BIT){
        if (0 == CANSR(cannum).Bits.TS3_BIT) {
            CANTFI3(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FrameInfo;
            CANTID3(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TxCANID;
            CANTDA3(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A;
            CANTDB3(cannum) = ptr->txdbuf_can[ptr->end].CANTDB;
            Temp.Bits.STB3_BIT = 1;
        }else{
            status = 1;
        }
    }else{
        status = 1;
    }
    if (status == 0){
        if(CANMOD(cannum).Bits.SM_BIT != 0) {
            CanQuitSM(cannum);
        }
        Temp.Bits.TR_BIT = 1;
        CANCMR(cannum).Word = Temp.Word;
    }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send2canbus
**函数功能:发送缓冲区数据到CAN总线上
**入口参数:cannum:CAN控制器通道号
**出口参数:无
**函数说明:
**
********************************************************************************
*/
void send2canbus(uint32 cannum)
{
    uint8 length = 0;
    struct txcanbuf *ptr;

    if (CAN1 == cannum) {
        ptr = &can1buf_txd;
        length = MAX_TX_CAN1;
    } else if (CAN2 == cannum){
        if (setup_total.type != REPEATERS)
            return;
        ptr = &can2buf_txd;
        length = MAX_TX_CAN2;
    }else return;
    if ((ptr->full == _FULL_) || (ptr->end != ptr->start)){
        if (CANGSR(cannum).Bits.TBS_BIT != 0){
            if (startup_sendcan(cannum,ptr) != 1){
                TCAN_LEDGlint();
                if (++ptr->end >= length)
                    ptr->end = 0;
                ptr->full = _EMPTY_;
            }
        }
    }
}

/*
********************************************************************************
**函数名称:can_isr
**函数功能:can中断复位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说明:
**
********************************************************************************
*/
void __irq can_isr(void)
{
    uint32 j = 0;
    uCANICR k;
    for (j=0; j<CAN_MAX_NUM; j++) {
        k = CANICR(j);
        if (k.Bits.RI_BIT != 0){
            rcvdata_fromcanbus(j);
        }
        /*
        if ((k.Bits.TI1_BIT != 0)
            || (k.Bits.TI2_BIT != 0)
            || (k.Bits.TI3_BIT != 0)) {
        }
        */
        if (k.Bits.BEI_BIT != 0) {
            CanBufOffLinePrg(j);
        }
        if (k.Bits.DOI_BIT != 0) {
            ClrCanDataOver(j);
        }
    }
    VICVectAddr = 0x00;
}
应怎样像串口那样采用中断发送啊,只要吧数据丢到缓冲区就不用管它了,中断自动发送,效率肯定高很多!谢谢,有人用过吗

网友A:
CAN中断

您好:
    敬请您移步到http://www.zlgmcu.com.cn/index.asp?boardid=33此网站,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工程师为您解答。
By zlgarm_glh

楼主:
re

没有解决

楼主:
re

是不是提的问题太简单太幼稚了e
大侠们不屑一顾

网友B:
我用过CAN中断!

使用向量中断来做的!

网友A:
问题回复

有意思 您好:
lpc2119的can中断方式发送程序在开发板附带光盘里面有,请您仔细查找。
如果找不到,您可以咨询购买开发板处的销售工程师,向他们咨询索要。
预祝早日解决问题!
on duty: 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