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

楼主(2008-04-11):
分散加载中

建两个加载域如下
ROM_LOAD1 0x00000000 0x1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0x1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

ROM_LOAD2 0x00001000
{
    ROM_EXEC1 0x00001000
    {
        main.o (+RO)

    }
}

RAM_LOAD1 0x40000000
{

     IRAM 0x400018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没法生成HEX文件,生成一个文件夹,里面有 ROM_EXEC 和 ROM_EXEC1 两个文件,哪个才是要烧写的文件啊,两个都是?这是为什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回复

biao.l ,您好

分散加载文件与HEX文件生成没有关系。以上两个均不是HEX文件。

HEX文件存放地址与您设置的生成路径有关系。

您需要参考ADS相关资料进行路径设置。

zlgarm_Li Baihua

楼主:
re

我将上两个文件烧进FLASH能正常运行,

另:生成HEX文件路径等肯定不会错的,一直用LPC和ADS开发,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现在就是为了项目需要,把其中一个文件放在指定的地方,就出现了上述问题,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请大侠指点,我都觉得生成两个文件有点奇怪,应该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A:
问题回复

biao.l ,您好

HEX文件生成设置如图所示,打开一个工程,设置路径,然后编译。
去指定的路径找到HEX文件,烧写即可。

zlgarm_Li Baihua

楼主:
郁闷,这个肯定不会错的了

网友B:
我猜两个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