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周工的I2C软件包

楼主(2008-04-11):
周工好:
    我用你们开发板I2C读写自几小板上的PCF8563,使用I2C软件包里的IRcvStr和ISendStr,出先如下错误:
每个I2C里的局部变量后都显示:
<tag"ErrMess_VarUnused"not found-message file did not open>

周工帮忙分析下  很急的  谢谢!!!

网友A:
PCF8563问题回复

huangbingg ,您好:

PCF8563的操作非常简单,只要调用I2C的软件包对寄存器进行读写就可以了,需要确保I2C的软件包的正确性。

PCF8563的资料以及I2C软件包,在我公司网站http://www.zlgmcu.com可以下载,相信看了马上可以解决问题。

zlgarm_Li Baihua

楼主:
这么晚还会理我 小弟不甚激 多谢楼上周工

我是这么用的ISendStr(PCF8563W,0x00,buf,2);  (如我要写小板上8563的0x00和0x01两个子地址)
其中:PCF8563W 为写,0A2H
     0x00   为8563控制/状态寄存器1地址
     buf    为我自定义的数组,里面放我要写/读的值
   2   表示我要连续操作0x00和0x01两个子地址

      不知我这样操作对吗???
      但我出现如上所说的错误

楼主:
周工看下吧

50个字 有点费神  抱歉
     只求周工个答复  我好再考虑其它的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这两个是你们给的读和写程序

uint8  IsendStr(uint8 sla, uint8 suba, uint8 *s, uint8 no)
{
   I2C_sla = sla;
   I2C_suba = suba;
   I2C_buf = s;
   I2C_num = no;
   I2C_suba_en = 2;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uint8  IrcvStr(uint8 sla, uint8 suba, uint8 *s, uint8 no)
{  if(0==no) return(0);

   I2C_sla = sla+1;
   I2C_suba = suba;
   I2C_buf = s;
   I2C_num = no;
   I2C_suba_en = 1;
   I2C_end = 0;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60;

   while(0==I2C_end);
   if(1==I2C_end) return(1);
     else return(0);
}
我单步看时执行好“I2CONCLR = 0x2C;”这句后,I2C_end值变为-1了,所以进不了中断,cpu也就不能读写8563
     周工出来说说为啥发生:执行好“I2CONCLR = 0x2C;”I2C_end值变为-1了????   急,谢谢!

楼主:
谢周工

谢的嘴都干了   望周工能实实在在的解答一下小弟的疑问!!!!!

楼主:
周工好:

   我的问题在5楼  希望能进来说下  到底是社么原因????
        谢啦!!

楼主:
做为一个渴望求知的学生,从上周五等到现在 ....

重申:问题在1楼和5楼!!!!!!!!!!!!!!!!!

         有点同情心啊  周工...

楼主:
周工呢????

   都休息了吗??

楼主:
则么回事啊??

周工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吗?
   则么这样啊   求神拜佛一样三天也不来照顾下小弟?
小弟多么真诚的一次次的求你们解释下,就算是其它网友,也总会出来支个声吧?本小菜鸟还没工作,是不是就叫技术支持?
   都说周工的支持非常好,莫非我的问题太难,没人懂?
   周公老爷一向很支持我们学生的啊,就算我问的太菜,那你回答下也不用你几分钟吧?
   真的是时代变了啊....

   各位老鸟,大虾也来开导下我这个即将踏上社会,但深感社会冷漠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