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的区别

楼主(2008-04-12):
我想问:
    非向量中断和向量中断的区别在哪里?比如startup.s中设置的区别。。。

我自己的ARM主板,编写了一个触摸屏中断程序,如果我用向量中断那么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但是同样的程序,改为非向量中断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进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这个程序的startup.s中我只改动了cprs,使能IRQ中断!其他没有做任何改动

是不是在用向量中断的时候还要进行其他的设置?才能使得程序可以正常的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急待赐教!

网友A:
VIC部分

还需要设置中断的通道和中断服务的入口地址。

网友B:
TO 胡永江

胡永江您好:
    两者的区别如下:
    1.向量中断优先级高于非向量中断
    2.向量中断有16各优先级,最多可设置16各向量中断
    3.向量中断需设置向量通道、向量地址
    4.若设置多个中断为非向量中断,当中断产生时需查询VICIRQStatus确定哪个中断发生
By zlgarm_glh

网友C:
在ecos里中断处理程序就很简单,

先检查向量中断,这个速度非常快,不需要逐个bit查询,一步定位,如果发现不是向量中断,那么再从状态寄存器里查询,顺序代表了优先级。所有操作都是由OS负责,对于用户来说这个过程不可见,用户只要注册中断号和对应ISR+DSR服务程序即可,非常方便,处理过程中也不会出错,OS自动负责缺省处理,适应各种中断体系架构。
更多关于中断的详细文档见:www.armecos.com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这么多的热心的朋友们
谢谢
21IC是个大家庭
我爱这个地方

我的毕业设计完成了
很多问题都在这里得到帮助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