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求救:,出现"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est board!"

楼主(2008-04-13):
我的版子是EasyARM2100,因为写不进程序,我怀疑有可能是flash密码了.所以想使用FLASH ISP Utility进行擦除,我点击"Blank Check",提示"Please reset your LPC210X board now and then press OK!",我就按了板上的复位键,点击"确定",它又弹出"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est board!",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选择的参数如下:
选中Entire Device
Connected To Port:COM1:
Use Baud Rate:9600
Device :LPC2114
XTAL Freq:110592
还有板上的ISP跳线我也连上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办呢?现在都用不了了!
求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使用FlashMagicV4.02擦空LPC2114出错!

我的版子是EasyARM2100,因为写不进程序,我怀疑有可能是flash加密了.
现在使用FlashMagicV4.02擦空,但是老是不成功,点击"Blank Check"时,几秒钟后弹出"Operation Failed(blank check)",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家帮忙,谢谢!
我的设置如下图:

楼主:
补充

我还波特率调大时,则会出现"Operation Filed(failed to autobaud-step 1)",如下图:

网友A:
我的Easyarm2200也有这种情况

flashmagic,不管怎么都不行,philips早期的下载软件次次都成功

网友B:
建议

建议你按步骤操作,使用flashmagic先擦除,后Blank Check

楼主:
可以了,先擦除后blank check,谢谢谢谢~~

网友C(2010-08-21):
既然你若寻答案这么久,那就由我来结你的贴子吧!
要求串口的DTR,RTS的引脚没有坏,方可以自动ISP。
否则要人工ISP(先按住INT键,再按RST,然后依次松开RST,INT)。注意按键顺序就可以了,我之前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搞了半天,得到高人指点后,一下子就行了!

网友D:
使用flashmagic先擦除,后Blank Check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