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 2.83 无法链接! 请高手指点!(已解决)

楼主(2008-04-14):
各位高手:
    我将周立功光盘下的 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第3章_基于uCOS-II的基础实验3.2_蜂鸣器控制实验下的uCOS 用2.83版本来替代,编译是能通过了,但是链接不了,主要是变量重复定义,找了好久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Cu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PrioHighRdy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unn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Prio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nt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LockNesting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Grp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CtxSw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IdleCtr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ime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Rdy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Event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askIdleStk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TCB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Mem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FreeList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core.o and Os_flag.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flag.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bo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mutex.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q.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sem.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ask.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00E: Symbol OSQTbl multiply defined (by Os_time.o and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SwHook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IdleHook (referred from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HookBegin (referred from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itHookEnd (referred from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InitHook (referred from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CreateHook (referred from Os_core.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DelHook (referred from Os_task.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sizes and/or tota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223 error messages.

    代码附后!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41626264.rar

网友A:
无法下载,你ctrl + -号删除旧的*.o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