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4 IAP 系统远程升级最后关头,问题了,请教周工!!!

楼主(2008-04-15):
我要用LPC2114 iap做系统的远程升级,但是发现通过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带main 函数的,做串口的接收和IAP 的调用,然后将 新版的升级程序编译好了后,这里又有一个MAIN 并且包含启动文件内容,将升级程序正确下载入Flash中,通过指针函数调整程序PC到新的更新的程序入口地址,想通过这样来运行更新程序,发现系统进入未定义模式,这里有启动文件不能寻址的问题么?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原理上就错了呢,请老师指点!!!!升级方法参考的周立功网站里IAP资料,现在就卡在最后一步!!!
老师能否发一份你们的工程模板,是那个对FLASH有分区的哈!!

网友A:
RE

新程序的开始地址,装载地址设为你要写入的FLASH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是的,新的程序开始地址为更新程序存放FLASH起始地址

是的,新的程序开始地址为更新程序存放FLASH起始地址,用ADS调试时发现,更新的程序存放的FLASH中竟然是 字符型的数据,并不是能被器件识别的机器代码,程序一跳转到那里就进入预取址中止了。经过多次试验,结果都是进入中止模式。后来比较ISP下载HEX发现,ISP下载HEX时,对HEX文件进行了UU编码,具体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难道芯片只能识别经过编码后的HEX!!!
还请教高手指点迷津,最后一步以经困惑我一个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