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ARM 模板

楼主(2008-04-15):
我想问一下, 我对汇编不是特别熟悉, 在做项目时,直接使用模板, 这样的话,整个系统是否会有什么影响?
望各位大侠 给指点迷津,多谢了.

网友A:
TO thx02334

thx02334您好:
    一般使用模板需要注意两个地方:分散加载文件和LPC2294.h文件。
    分散加载文件用来完成存储器的相关设置;LPC2294.h文件用来完成寄存器地址的相关设置。这样,您就可以对照您使用的芯片型号进行模板的使用。
By zlgarm_g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