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往LPC2214片内FLASH存取数据

楼主(2008-04-17):
我现在需要往LPC2214片内FLASH中写入两个16位数据,不知道如何写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传说中的IAP

楼主:
如何使用IAP

如何作用IAP,他们说可以使用分散加载文件,不知是不是

网友A:
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B:
Re

bufferly  您好:

若您的程序是在运行中需要对Flash写数据,那您可以使用IAP功能。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网友C:
救命啊!!!请问用IAP做在线升级更新的程序HEX需要做什么

救命啊!!!请问用IAP做在线升级更新的程序HEX需要做什么编码么?我的项目中要用到对系统的远程升级更新程序,现在把程序的HEX文件通过串口以文本形式下载到LPC21系列ARM中,但是程序运行更新程序时总是进入预取址中止模式,死了!比较ISP下载程序,他是多HEX进行了UU编码的,是不是芯片能够识别的HEX文件都是要经过某种编码后的呢?
我直接以文本形式下载进芯片的HEX保存再FLASH 中全是ASCII字符数据,不能被芯片当作程序运行啊!!!请高手指点了,最后一步卡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