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3、4个接收时间之内

楼主(2008-04-18):
1  . 3、4个接收时间之内  是什么意思?  另外超时中断有什么作用啊?
2  . 总共20个字节,14触发中断后,后面的6个字节 是按什么方式(中断)接受啊?  还是有点不明白
望 ZLGARM 能用通熟的语言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

1:FIFO为16字节长度,当FIFO接收到至少一字符后在3、4个接收时间内仍没有新数据到达随即触发CTI.
2:20个字节可以这样处理:前14个采用接收中断,将接收的数据放到数组中,数组指针为静态变量,后6个采用CTI.触发CTI后进行判断,判断本次触发时FIFO中数据大于,小于还是等于6字节.前2种情况作错误数据处理,最后一种情况将数据继续存储到数组.

关于超时中断作用,也不是很理解:在判断数据丢失方面起判断作用,以免数据丢失CPU仍一直等待接收.

以上仅供参考,欢迎继续探讨拍砖,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
RDA CTI

中服中判断是RDA中断还是,CTI中断,只要检测到缓冲区有数据就读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