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返回时地址计算

楼主(2008-04-18):
按照ARM书上说返回时,lr-4给PC;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在arm状态(每条指令4字节)发生中断,则lr-4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在thumb状态下,为什么返回时也是lr-4呢?

网友A:
书上有说,默认状况下,是arm状态!

网友B:
ARM状态

异常都是在ARM状态下处理的。

楼主:
不同意见

但是我的主程序是工作在thumb状态,在thumb状态发生中断,中断服务程工作在arm状态,从中断中返回,在中断时保存在lr中的是thumb状态下的下两条指令地址,返回时应该返回lr-2,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返回l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