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B版和Y版怎么辨认啊

楼主(2008-04-18):
  刚才看到芯片的B、Y版本,有什么分别啊?怎样知道自己买的芯片是哪个版本啊?我的是;PC2132的,今年买的。。。
  我论坛上说B版能倍频到70多MHz,Y版的60M吧,我现在需要倍频。。。得确认下到底是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A:
jstu023123 您好:
您只要查看芯片表面的型号即可,最后两个字母,如果是AY即为A版,BY是B版。
on duty: Li Baihua

楼主:
回zlgarm

  LPC2132 FBD64
  /01
  SH8834.1  04
  ZPD0750D

这是哪个版本啊?能倍频到70M吗?
我11.0592MHz晶振,要6倍频

网友A:
jstu023123 您好:
您的芯片是正式发布的产品,也就是正式发布的产品在版本号后面看不到其他字母。可以倍频到理论值72M。
on duty: Li Baihua

网友B:
213x系列理论上是可以跑60M,但是实验室条件跑到7、80也有过,但是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