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立工的工程师们dm9161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可以接收数据,但是发不出数据

计算机ping arm,发现接收到的数据都正确,但是返回没有,ping time out

用示波器测可以看到arm 和dm9161ep之间的txd0 txd1 txen三个信号有波形。dm9161出来的差分信号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信号,也不知道该怎么测。

原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上一批版已经交付使用,这批板和上批唯一不同的就是dm9161e换
成了ep,制版厂也换了一家

请问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

lpc2368(B版)+dm9161ep

网友A:
sayhi2008 您好:
具体方案设计不属于我公司BBS技术支持范围。请见谅!
建议您检查时间设置,根据您所使用芯片详细分析,可能需要改一下。
on duty: 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