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FIQ问题

楼主(2008-04-18):
用的是LPC2364,把I2C的中断设为FIQ,其他中断为IRQ,
I2C的读写放在主函数的循环里一切正常,但是把它放到定时器1中断里时就出现了问题。

还请周公指点一二。

楼主:
我在startup.s中定义FIQ堆栈不为0, 连启动都启动不了了,太奇怪了

网友A:
I2C使用中断了吗?

如果I2C的操作使用到了中断,单是ARM硬件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

楼主:
I2C使用中断了

我把堆栈长度改了下
;define the stack size
;定义堆栈的大小
SVC_STACK_LEGTH         EQU         0
FIQ_STACK_LEGTH         EQU         56
IRQ_STACK_LEGTH         EQU         200
ABT_STACK_LEGTH         EQU         0
UND_STACK_LEGTH         EQU         0
就可以了。
若这些堆栈长度相加大于256就不行。
这样的话,我的堆栈就很小了,可能会溢出。
不知道哪里可以改堆栈的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