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4x uart 问题

楼主(2008-04-22):
复位用的SP708,最近几天发现上电复位的时候,串口老是发出来一堆东西,大概180个字节,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啊,用的MAX3232, 以前没有这个情况,现在探测不到复位信号了

网友A:
Re

zhaoyingf  您好:
您可以确定一下,上电之后是芯片发出来的数据,还是MAX3232随机发送的,对于探测不到复位信号,有没有可能是复位芯片的原因。
On duty : liuzhaofu

楼主:
现在探测不到复位信号了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探测不到复位信号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芯片复位,初始化之后通过串口通知上层软件,下面已经复位了。

我是热复位啊,没有重新开电源的,3232随机的可能性不大吧,换了一片CPU,情况好多了,复位只多发一个字节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