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boot调试的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2):
大家好,看一下我关于u-boot调试中的奇怪现象。

我将u-boot.bin烧写到nor Flash上怎么弄程序都不执行。
但是如果用ADS将pc指针设置到0x80000000,再执行程序,一切正常,led和串口均有显示
已经在程序开始处加了一个小灯的控制程序,至少说明程序根本没正常执行吧?

请教一下大家,集思广益,都怎么看?

楼主:
补充

补充一下,我是用h-jtag烧写的bin文件。
主芯片是LPC2294,flash是SST39VF1601.
请大家赐教!

楼主:
贵了

3楼的好是好,就是太贵了,以前10块还可以接受.....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们提供的开发环境

《ecos增值包》可以解决你遇到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其他基础培训内容,能节省你自己摸索的时间。你多花1个月工夫的时间成本就得好几千了,况且此产品是2人年工作量的成果,哪里去找针对性这么强(LPC22XX)的产品啊。

关于贵不贵的问题,还是将心比心吧,如果你自己把u-boot移植出来,老板给你100元,你会觉得这个报酬很高很贵吗?

楼主:
快发言

没人做u-boot这个么?
zlg公司也没有做这个的?

大家发个言,错对都没关系,我是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想的,肯定能有启发啊!

楼主:
再顶下

再顶下

楼主:
还顶,不信了

网友B:
板子启动方式是否正确

你看一下你的板子的启动是不是外部flash启动的

楼主:
板子是外部flash启动的

哈哈,终于有人回复了。
板子是外部flash启动的,没问题,
因为下载别的程序都可以正常跑...
就这个不行,真服了...

网友C:
LZ

真强,在LPC上运行uboot.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程序在内存映射上的毛病

根据你的现象的出来的结论,对不对还需要你自己验证

楼主:
楼上有理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可能是remap没弄好,正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