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 II 移植问题

楼主(2008-04-23):
如何才算成功的移植了一个UCOS II系统?我现在用的是LPC2200开发板,程序现在可以在仿真器中运行,程序结果也正确。但是下载到FLASH后,在脱离仿真器后不能正常运行。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请问如何才算是成功移植成功?

网友A:
Re

adibe 您好:
有没有可能是您下载程序重新上电后,ISP引脚短接造成的。
On duty :liuzhao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