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lgRM一个有关“出厂演示程序”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8-04-23):
    在EasyARM2131开发实验板所带的光碟中有一个“出厂演示程序”。这个出厂演示程序在EasyARM2131开发实验板上调试时发现:在Flash中(即在DebugInFlash下)可以编译调试,而在RAM中(即在DebugInRAM下)就编译通过,也就进入不了AXD中调试……那是为什么?????????我在**.mcp”窗口”中尝试了好多设置,但是都编译不了……恳请ZlgARM及诸位大侠高手多多指点…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请教ZLlgRM一个有关“出厂演示程序”的编译问题

诸位大侠高手........指点指点呀.......恳请了........

网友A:
Re

ygyh  您好:
在DebugInRAM下,由于我们在更新分散加载文件mem_b.scf 时出了一个错误,如下:
IRAM 0x40001900        // 默认为0x40001800
只需要把“//”换成“;”就可以了,或者把这个注释删掉。
On duty :liuzhaofu

楼主:
请教ZLlgRM一个有关“出厂演示程序”的编译问题

按zlgarm 所示的方法问题解决了....谢谢zlgar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