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晶振不起振,急等

楼主(2008-04-23):
2138板子终于焊接完了,但晶振没起振,两个晶振都没有波形,JTAG和ISP都检测不到芯片,我查了一下论坛,发现有回复说程序没设置晶振,晶振不会起振,但我另一块板子,上面没有程序,两个晶振都有波形,这两个板子的晶振不是一起买的,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你首先确保arm的供电正确,复位正确。再确保晶振两个引脚接上了,再确保晶振的旁路电容。。。就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