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外部定义绝对地址的数组,什么方法好?

楼主(2008-04-23):
RAM, AD, TI, IO, AN
我用LPC2378接一个外部RAM,发现在外部RAM上定义数组不方便,查了一些帖子,大概有几种:
1、用指针:volatile INT32U *buf;
           buf = (volatile INT32U *)0x7fe00000;
           buf[1] = 0xdf;
2、分散加载:
    char this_main_arry[1056] __at(0x21000000);
     LR_ROM1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ER_ROM1 0x00200000 0x00004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00210000 0x00003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1 0x20000000 0x10000000  {
   .ANY (+RW +ZI)
  }
}
我试了,编译通不过,我用KEIL 3.

最好能改一下分散加栽文件,直接可以用外部RAM了,
请教谁有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指针的方式能保证这块内存不被编译系统使用么?

指针的方式能保证这块内存不被编译系统使用么?也就是说,运行的时候不会被其他变量使用么?

网友A:
关于分散加载文件

关于分散加载文件,以前写的一个总结,希望有所帮助
http://devdiary.blog.sohu.com/52597162.html

楼主:
感谢3楼

感谢3楼对分散加载的总结!

网友B:
iar for arm 直接绝对地址定位,不用分散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