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周工的延时程序

楼主(2008-04-24):
周工好:
    这是你们书上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有两个问题:

1.我想肯定若我调用delayNs(1),是不是就是延时1纳秒呢?你们精确测过吗?
2.此函数延时量i是50000,为啥有时你们书上写的却是5000呢?奇怪..

楼主:
就确定下

周工出来答复下便可

网友A:
软件延时是不可能精确的

只是一个大致的值
具体延时多长时间,跟处理器的主频,执行此段代码时有无中断打断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有些代码跟编译器的优化程度有关。如果需要精确定时,请考虑使用定时器。
                                   by zlgmcu engineer

网友B:
*

偶通常都用定时器做延时

网友C:
上述程序不可能是NS级的

我用delayNs(30),就基本1S时间了,
想要准确一点,还是直接读TC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