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I接口的SPDR寄存器始终为0x00FF

楼主(2008-04-24):
lpc2378外扩一个spi的flash

参考lpc23xx示例程序编写了读写程序

可是发现SPDR寄存器无论读或写时始终为0x00FF

lpc2378手册上明明写着是RW,可为什么就是写不进去

参考网上许多程序 还是不成功

已经调了好几天 不知为何?
开发环境是MDK3.20+ulink2
看到一个文档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llmll 您好:

首先您要确保硬件电路连接正确,SPI总线可以工作,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波形看是否正确。尤其注意片选引脚的设置和连接。

其次选择正确的从机通信方式,不同的芯片是不同的模式,仔细察看flash的数据手册。

您要充分了解SPI总线的全双工工作模式,建议您同时查看一下从机的数据寄存器,看是否有变化。根据数据的变化,找到问题所在。

如果您从机数据寄存器也是FF,代表SPI总线没有工作。

仔细检查硬件和代码,预祝早日解决问题!

on duty : Li Baihua

网友B:
SPI设计注意事项可以看这个文档,

SPI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