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pc-2602 h-flasher id 是什么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楼主:
Flash Selection中只有lpc2378,没有lpc2377

网友A:
回复如下:

jcoffee,您好!
    Flash ID是芯片Flash的ID号,对于Flash Selection没有LPC2377,您可以自己添加一个,具有添加方法如下:
    首先打开H-JTAG文件再双击FDevice,后点击PHILIPS,您先复制一个LPC2378的文件,再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最后把 FLASH_ID改为0x1700E825就可以了,注意:把LPC2738文件名重新命名为LPC2377。
     by zlgarm_wuzhi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