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SD卡中的宏定义中“"问题

楼主(2008-04-24):
请问在MagicARM2200配套的SD卡读写实验sdconfig.h中如下宏定义:
/* 初始化IO口为SPI接口*/
#define  SPI_INIT()     PINSEL0 &= ~((0x03 << 8) + (0x03 << 10) + (0x03 << 12) + (0x03 << 14));
                                PINSEL0 |= (0x01 << 8) + (0x01 << 10) + (0x01 << 12) + (0x01 << 14);
定义的内容为两行,“PINSEL0 |= ....”部分为第二行,第一行末的“”起什么作用?是不是这两个PINSEL0的函数,在调用SPI_INIT()时顺序执行一遍?为什么我删去“”以后再加上就不对了呢。

网友A:
vhhj 您好:
“”的意思表示
PINSEL0 &= ~((0x03 << 8) + (0x03 << 10) + (0x03 << 12) + (0x03 << 14));
PINSEL0 |= (0x01 << 8) + (0x01 << 10) + (0x01 << 12) + (0x01 << 14);
是一行的,在一起的。
去掉后宏定义出错,注意不可以去掉。
on duty: LBH

网友B:
基本的C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