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驱动T6963(240*128)问题?

楼主(2008-04-25):
我使用smartarm2200开发板驱动LCD(240*128、T6963),无法显示的问题,最初认为是程序有问题,后来有一两次显示成功过。把显示成功的程序保存。
当显示成功后。从新上电后,液晶屏上还是原来的图像,再次用ADS1.2
的AXD进行调试后,就无法显示了,程序运行正常,但就是LCD无法显示?
请问周工是何原因?

网友A:
popmark 您好:
建议您以后每次向Flash下载程序前,要用JTAG把Flash擦除一次,然后下载,下载要看到进度条,代表下载进去了,有时Flash下载有假象。
如果出现紊乱现象,最好全部断电一次,包括串口和JTAG。
耐心调试,相信您的问题会解决得。
on duty:L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