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外部flash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用LPC2220的CPU,外扩有sst39vf1601,并将其设置为BANK0,在调试时,将P0.14 拉低,但经常出现不能进入子函数,并出现异常。
(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在片外flash中调试时,一定要P0.14接地。这样做的目的是:
      (a)进入ISP状态,即使不进行ISP操作。
       (b)让外部flash中的程序不能自动运行,除非在仿真器的操作下。

网友A:
可能是没有下载成功

将H-Flasher的Auto Download选上,试一下。

楼主:
autodownload确实选上啦

autodownload确实选上啦,而且进入调试界面时间,也确实显示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啦。

还有一个疑问:LPC2220的模板有四种调试方式:
而RELOUTCHIP 模式是外部执行模式吧?也就是说在外部执行可以,但在外部调试会有问题?
但EASYARM2200 没有Debugoutchip模式啊?

网友B:
您好

leon0001,您好:
   RELOUTCHIP是支持外部调试的,您可以在我们的EasyARM2200开发板上调试调试。
   on duty:zlgARM_lrk

网友C:
关于外部flash调试的问题,

《ecos增值包》里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