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一个2378外扩总线初始化程序

楼主(2008-04-28):
我的程序现在是这样的
不能定义外部的int和long类型,只能定义char类型的
定义一个long类型时候发现只能把最高字节写入

EMC_CTRL = 0x00000001;

  PCONP  |= 0x00000800;
  PINSEL4 = 0x50000000;
  PINSEL5 = 0x05050555;
  PINSEL6 = 0x55555555;
  PINSEL8 = 0x55555555;
  PINSEL9 = 0x50555555;

// delayMs(1, 100);
  EMC_STA_CFG0      = 0x00000080;
  EMC_STA_WAITWEN0  = 0x2;
  EMC_STA_WAITOEN0  = 0x2;
  EMC_STA_WAITRD0   = 0x1f;
  EMC_STA_WAITPAGE0 = 0x1f;
  EMC_STA_WAITWR0   = 0x1f;
  EMC_STA_WAITTURN0 = 0xf;

网友A:
您好

everbird ,您好:
    您可以购买Smart2300开发套件,其中在配套的《ARM嵌入式系统应用技术笔记(上册)》中有讲解,在附赠的光盘中有范例程序。
  on duty:zlgARM_lrk

楼主:
我自己做的板啊,不买就不告诉啊

网友B:
正确做法如下

这样就可以读到正确的32位了
  EMC_CTRL = 0x00000001;

  PCONP  |= 0x00000800;
  PINSEL4 = 0x50000000;
  PINSEL5 = 0x05050555;
  PINSEL6 = 0x00005555;
  PINSEL8 = 0x55555555;
  PINSEL9 = 0x50090000;

  EMC_STA_CFG0      = 0x00000000;
  EMC_STA_WAITWEN0  = 0x2;
  EMC_STA_WAITOEN0  = 0x2;
  EMC_STA_WAITRD0   = 0x1f;
  EMC_STA_WAITPAGE0 = 0x1f;
  EMC_STA_WAITWR0   = 0x1f;
  EMC_STA_WAITTURN0 = 0xf;
只能读写SRAM,不能读写FRAM,CE信号有差异

网友C:
请问一下?

LPC2378数据总线不是8位的吗?
怎么用成16位或32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