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芯片有没有ISP将程序写入内部RAM?

楼主(2008-05-05):
LPC2210的芯片用户手册上说可以,但ISP软件中又找不到LPC2210/LPC2220的型号?请周公明确一下。

网友A:
您好

您好:
   用户手册是说LPC2210/2220有ISP管脚,用来选择上电后是进入用户程序还是进入ISP状态,但由于LPC2210/LPC2220没有内部Flash,所以不能使用ISP下载程序。
on duty:zlgARM_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