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16在很短时间内不能够连续中断

楼主(2008-05-05):
1,    控制芯片是LPC2136,Fcclk=14.318*4MHZ,Fpclk=14.318MHz使用UC/OS操作系统,用了ARM资源TIMER0和软中断。
2,    使用外部中断EXINT1;
3,    UC/OS用TIMER0做节拍,ISR需要27US左右,软中断切换任务时间不清楚。
4,    当EXINT1中断事件间隔太近,CPU不能及时响应中断,会丢失INT事件。

1.8uS                   7.2uS
或                      或34uS                                    1.2uS
1.6us                                   1.2uS        4.1uS
                                                   或4 uS

最后面的两个间隔4US左右的脉冲很容易丢失一个。

网友A:
ARM中断处理要干比较多的事才真正处理你的代码

我试过AT91SAM7SXX,中断处理C程序第一句是改变IO,观察外中断输入到IO变时间是1微秒,主时钟48M,NXP应当也差不多吧,反正比没用过的人估计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