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MagicARM2200液晶显示颠倒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我单位去年购买的 MagicARM2200一台,我在使用时发现运行光盘中的试验程序时,液晶显示的内容是旋转了180度的。就是从键盘的这一边看图形是反的,校准触摸屏时的十字架也必须点相反的对角才有效,校准后鼠标键头也和触摸点成对角关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否纠正过来?

网友A:
回复MagicARM2200液晶显示颠倒的问题

这是液晶的0点选取的问题,换个程序就行了.找他们销售去要

楼主:
的确是可以通过改软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