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3X系列使用有源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NXP 的LPC213X系列的ARM在使用有源晶振(3.3V供电)时输入到XTAL引脚的电平会超过Datasheet上要求的最大1.8V,最小0V的要求。

这里请教一下如何在该系列的处理器中使用有源晶振? 如果电平超出1.8V后会不会造成硬件损坏?

急问,谢谢回复。

网友A:
用电容耦合。

好像是100pF
超过的话,会影响。

网友B:
Re

whabw  您好:
您可以使用1.8V供电的有源晶振。
On duty :刘昭福

楼主:
RE

pheavecn,您好
根据LPC213X的数据手册,我们是使用了100pF电容耦合的。但是最后连接到XTAL引脚的电平依然超过1.8V,大致是 -0.5V ~ 2.5V。
zlgarm,您好
使用1.8V的有源晶振估计是最后的办法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高见啊,谢谢!
:)

网友C:
最后一招!

别用NXP的ARM芯片!

我感觉NXP的LPC213X系列太不成熟了,到处都有问题,如果你还没有确定用的话,最好别用.......

想起论坛上一位兄弟的话:“我们都成了NXP的小白鼠”!

网友C:
............

既然是有源晶振,试试电阻分压呢?

楼主:
RE

后来测试了,不需要用电阻分压,串个电阻就可以降幅度。
但是这样抗扰的强度又下降了,ESD测试可能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