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核内局部变量自行变化问题

楼主(2008-05-07):
两张图中的ch变量怎么会自己变了呢

楼主:
接上

这是第一张图

网友A:
估计是这之后都没用到它,那个寄存器被做为其他用途了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不是啊,变量ch在后面马上就用的,可是值却变了,结果也不正确

网友B:
好象是优化问题

以前遇到过,你先把优化关点试一下,

网友C:
看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D:
是不是局部变量的问题,

换成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E:
for()有的编译器存在此问题~~~

网友F:
好像是的呢!

我在用ADS1.2的时候,有的变量还没用到时,值自己变化了...不过后面赋值时又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