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CAT1025写操作求助

楼主(2008-05-13):
连续写CAT1025时如:
I2C_WriteNByte(CAT1025, ONEBYTE_SUBA,0x00,PARA,16);
I2C_WriteNByte(CAT1025,ONEBYTE_SUBA,0x10,&PARA[16],14)

但是读出来的结果来看只有前面十六个字节写进去了,而后面的14个字节却没有写进去.
我的问题同这个:http://www.zlgmcu.com.cn/dispbbs.asp?boardID=29&ID=1319&page=40
只是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这里下贴求助一下.多谢!

楼主:
里面有回答说是需要延时

就这么解决?我试过不不按页写,连续写两个字节都是这样的错.
I2C_WriteNByte(CAT1025, ONEBYTE_SUBA,0x00,PARA,1);
I2C_WriteNByte(CAT1025,ONEBYTE_SUBA,0x10,&PARA[16],1)
后面这个字节就是写不对.好象是IIC驱动有什么问题.

网友A:
LPCARM之I2C中断读写CAT1025C++程序祥解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8019/message.aspx

网友B:
每次只写16, 要延迟才写下面16

有个写页的结构,写16, 延迟,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