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00系列外扩总线作普通GPIO用之疑!

楼主(2008-05-13):
    使用LPC2214开发一个项目,没用外部FLASH和外部RAM(因为内部的对我来说足够了,只是涉及的IO口比较多,所以选22系列,要不我就选213x系列了),P2口在工程启动代码中是32比特数据总线只用其中的低16位,现想全部用作普通GPIO,地址总线和WR、OE、CS0、CS1、CS2、CS3也想用作普通GPIO,请问如何配置修改启动代码?

网友A:
GPIO

杨秀玮 您好!
     把启动代码中的关于对外部总线的设置全部屏蔽,在用户程序中设置相关引脚的引脚连接模块为IO口。
                                By zlgarm_lijintao

网友B:
在statup.s 中更改PINSEL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