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 周工,NXP的那款芯片带TFTLCD 控制器的

楼主(2008-05-30):
请问 周工,NXP的那款芯片带TFTLCD 控制器的?
     我最近在做TFT LCD 也是第一次做,想用LPC2119 直接控制TFT液晶屏,这可行吗? 如果不行的话那NXP的那款芯片带TFTLCD 控制器呢?

网友A:
楼主好

楼主您好:
    24系列的ARM有带LCD控制器的,可驱动TFT液晶屏,LPC2119微控制器本身不带有LCD控制器。
By glh

网友B:
LPC24xx系列或者LH7系列

网友C:
价位与批量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