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IRQ中断服务程序ISR结束之前要向VICVectAddr写零??

楼主(2008-06-04):
各位老大:
  莫非对它的写操作只是为了引起硬件优先级的更新,至于写到是什么无所谓吗???(因为也有对其写0xFF的)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写0x00和0xFF都是可以的。
by:lrk

楼主:
若写其它

各位老大:
  那么我写其它值对其是否有影响?

网友B:
更新优先级硬件。

写入该寄存器的设置值并不能在将来读出,因此,该寄存器应该在ISR
快结束时写入,以便更新优先级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