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

楼主(2008-06-04):
 我用的lpc2292,用的是书里面光盘带的UCOS2的移植模板,现在想把程序在外接的一个ram里面运行,ram是256K*16的一个ram,用cs1选择,请问需要配置哪些文件才可以?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您是用哪本书的光盘?因为这和您的RAM还有EMC的设置有关系,所以建议您参考2292的用户手册中关于EMC部分。
by: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