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1能和uart0通用么?

楼主(2008-06-12):
也就是uart1能用作uart0么?

网友A:
楼主您好:

    UART1比UART0多一个MODEM功能,即UART1具有UART0的功能。

On duty:glh

网友B:
两个都是串口,

ecos串口驱动能自动识别出是否有MODEM功能,UART硬件版本,对应用层程序来说是透明的,使用方法完全一样。此时,两个串口是通用的。

ecos串口驱动

网友C:
re

只作为串口通讯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D:
通用! 我验证过!

楼主:
就是说,这样

只接TXD,Rxd,其他线不用接,也即其他线用作GPIo,就行啦
是这样吧

网友A:
串口1的通讯功能

    当您使用串口1的通讯功能时,只是使用了串口的TXD、RXD管脚,其他的管脚您可以做为其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