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 USB RAM使用问题

楼主(2008-06-13):
请问周公 LPC2366 USB 的8K RAM在不使用USB功能的时候能不能当作普通的RAM使用,比如定义一个指针指向8K RAM的地址,然后对其进行操作

网友A:
jeccylx  您好:

可以用作普通的RAM,注意功率管理模块,开启USB功能。

on duty: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