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_Faraday 基于ARM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说明

楼主(2008-06-13):
uC_Faraday    基于ARM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说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俞岳军讲师
                                                                                  EMAIL: yuejun_yu@sohu.com
                                                                                  QQ:    358969078 智慧的火光

一.uC_Faraday源代码的大致介绍:

        uC_Faraday是一款专门针对ARM指令集嵌入式系统的多任务操作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任务管理、任务间通讯这二部分功能。将来还要实现文件系统(先是实现FAT32)、TCP/IP协议、GUI、USB驱动等功能。

        为什么要专门针对“ARM”指令集呢?而不象一般的OS,比如LINUX、uC/OS II这类操作系统,允许在不同的指令集间移植?本人认为如果要实现易移植性,必然会导致操作系统的性能下降,同时也考虑到ARM指令集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指令集,那就选中它了,哈哈,考虑到周立功公司的ARM资料比较丰富,所以原始的uC_Faraday版本就是跑在
EASYARM2200扳子上的。

        这个uC_Faraday目前包含下面的几个目录:Init_dir、Common_dir、include、SysCall_dir、
TIMER0_dir、App_dir

Init_dir目录:这个目录包含了系统的启动代码和设备初始化代码,Startup.s是最先执行的,
            它先是设置中断向量表,然后就是调用TargetResetInit.s中的TargetResetInit函数对CPU内部的片内外设进行初始化,然后调用GeneralInit.s中的GeneralInit函数对各个板上外设进行相应的初始化。
            这里有个TIMER0_Init.s,内部有个TIMER0_Init函数,那是对TIMER0进行初始化的,这个定时器提供系统的时钟。

Common_dir:这个目录包含了内核的一些核心函数,Common_Varc.c是用来定义内核用到的全局变量的,Common_Vars.s也是定义内核的全局变量的,只不过
        Common_Varc.c里定义的,一般是在C文件里用的,Common_Vars.s里定义的,则往往是在汇编里用到的。
        DisEn_IRQ.s里面定义的是允许、禁止中断的子程序代码
                        EnterExit_CRITICAL.s里面定义的是进出临界区的代码

                        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都有一个汇编的外壳,这个外壳是由IRQ_Enter
                IRQ_Exit二部分组成的,IRQ_Enter是在include目录里面,IRQ_Exit就在这
                个目录下的,它们做的主要就是中断现场的保护和恢复工作。

                        System_Call和System0_Call和系统调用密切相关,System_Call是系统调用的
                        汇编外壳,这个情况和IRQ_Enter和IRQ_Exit的情况类似。。。
                        而System0_Call则负责对系统调用进行散转,先是根据系统调用的高16位(部
                        门号),然后再根据低16位,进行散转。。。

                        OS0_Sched.c 、OS_Sched.s 、Pre_Sched.s实现任务的调度作业。
                OS_Sched.s、OS0_Sched.c实现基本的任务间调度,我们假设这个时候任务的
                        现场已经保护好了,OS_Sched函数把任务的堆栈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给
                        OS0_Sched,OS0_Sched把这个堆栈指针保存在当前任务的TCB里,然后在
                        OSPRIOTbl数组寻找就绪任务中的最合适者(优先级最高的),然后把新任务
                        的堆栈指针返回给OS_Sched函数,由OS_Sched函数把新的堆栈指针赋值给
                        SP寄存器,接下去任务恢复现场,自然新的任务开始运行了。。。

                        Pre_Sched函数是给那些在内核无法继续运行的任务调用的,这个函数先是保
                        护现场,然后就调用OS_Sched函数实现任务调度,然后再恢复现场。。。

Incude        :        这个目录下的文件是头文件,要么给C文件使用、要么给汇编文件使用的,
                        注意IRQ_Enter.inc这个文件,呵呵,里面包含的是汇编程序啊!

TIMER0_dir:这个目录下的是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IRQ_TIMER0.s是汇编外壳,
                        IRQ0_TIMER0.C是C语言写的真正的中断服务程序。

APP_dir:        这是应用程序的目录,the_syscalls.h是内核提供的API函数的头文件,
                        The_syscalls.s是把内核提供的系统调用进行封装,产生用户方便使用的API
                        函数,注意!!!当参数数目多于4个的时候,处理起来可有点特殊的!
                        Main.c里面是包含着main函数,这是应用程序的开始!!!

SysCall_dir:        这里面存放的是系统调用的实现。目前只实现了一系列任务管理、任务间通讯
                        的系统调用,存放在SYSTEM_dir目录下。
                        在SYSTEM_dir目录下又有许多文件和子目录:
                        SysCall_SYSTEM.s文件里的SysCall_SYSTEM函数,由System0_Call来调用,
                        它根据系统调用号中的低16位来进行散转,进入相应的系统调用入口
                        OSEvent_TaskWait.c文件里面有OSEvent_TaskWait和OSEvent_TaskRdy二函
                        数,OSEvent_TaskWait做挂起运行任务的前期工作,把任务从就绪队列摘下,
                        如果需要延时的话,加入延时队列。OSEvent_TaskRdy做恢复任务进入就绪状
                        态的前期工作,如果任务有定时请求的话,把它从延时队列上摘下,加入任务
                        就绪队列。
                        OSMutex_InsertEvent.c文件里的OSMutex_InsertEvent函数,把互斥信号控制
                        块插入 获得这个互斥信号的任务控制块的 “拥有队列”中去。
                        OSTask_ChgPrio.c里面的OSTask_ChgPrio函数,用于改变某任务的优先级。
                        Do_Timer.c文件里的Do_Timer函数,这是由定时中断调用的,处理延时事务
                        的函数。目前暂时只处理为了获取某些资源而挂起的任务比如
                        (SUSPEND、SEM、MUTEX、MBOX、Q、QBYTE、QWORD、QDWORD、
                        FLAG)
                        还有子目录和它们相应的功能:
                        Task_dir:实现任务管理
                        Mem_dir:实现内存管理
                        Sem_dir:实现信号量管理
                        Mutex_dir:实现互斥信号量管理
                        Mbox_dir:实现邮箱管理
                        Q_dir:   实现消息队列管理
                        Flag_dir:实现事件标志组管理
                        QByte_dir:实现字节队列管理
                        QWord_dir:实现字队列管理
                        QDWord_dir:实现双字队列管理

二.uC_Faraday和uC/OS II的渊源和区别
        在开始编写uC_Faraday前,本人已经研究过Linux和uC/OS II的源代码,所以有许多思想和方法,是直接从这二者那里学过来的。尤其是uC/OS II ,但是uC_Faraday和
uC/OS II还是有许多区别的:
1.        在uC/OS II的模式下,内核和应用程序是混在一起的,没有明显的边界。
uC_Faraday是采用的传统操作系统的方式,内核以系统调用的方式为应用层提供服务,这些系统调用实际上是被包装成API函数的格式。应用程序运用API函数,通过SWI软中断,最后进入内核的。。。
这样的方式,系统比较容易发展

2.        在uC/OS II下,任务的优先级是必须不同的,正是基于这个前提,Jean J. Labrosse
才可以应用他得意的OSMapTbl[],OSUnMapTbl[]表技术,但是这样一来,各个任务必须要分个高低上下了,而实际上,许多任务间的优先关系是不明显的,几乎是平等的。
在uC_Faraday下,对任务的优先级采用分层的概念,系统定了总的等级数,任务可以处于某一等级,这个等级里可以有多个任务,另外,应用层可以要求任务改变优先级。总的说来,是采用一种分等级、分层次的优先级方式。
注意,在uC_Faraday下,任务还是采用抢占方式的。。。

3.        uC/OS II里面某些实现不完善。比如互斥信号量问题,如果一个任务申请到了一个
互斥信号量,那它的优先级就可能发生改变,变成互斥信号量的当前优先级了;但
现在如果这个任务又要申请另外一个互斥信号量呢?那优先级如何改变?当释放
了一个互斥信号量,任务优先级又如何恢复?这些问题uC/OS II上面似乎没有对应
的办法。对事件标志组管理上,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uC_Faraday里面,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良完善。

三.实验环境
        APP_dir下的例子给出了定时控制蜂鸣器鸣叫的例子,main0.c里的是用the_TaskTimeDly延时函数直接实现的;而main.c里的是通过创建一个子任务(kissme函数),
运用任务间通讯技术来实现的:the_TaskSuspend函数、the_TaskTimeDly函数、the_TaskResume函数。
        如果要用main0.c的方法,你就把main.c改成main0.c,把main0.c改成main.c
        如果要用main.c的方法,你现在直接就好用了。

        对EASYARM2200实验板的跳线的设置:
        JP1   全部断开
        JP2          全部断开
        JP3   全部断开
        JP4   全部断开
        JP5          全部连接
        JP6          处于BANK0—RAM,BANK1—FLASH
        JP7   处于OUTSIDE
        JP8   全部连接
        JP9   全部连接

四.对uC_Faraday的感想
        本人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师,对编写操作系统非常有兴趣,原来就写过一个叫ARCHIMEDES(阿基米德)的PC机上的保护模式下的单任务操作系统,那个系统是能够在真实的PC机上跑的,并且能够执行可执行文件的。

这里是ARCHIMEDES的源代码说明:
http://bbs.redhome.cc/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这里是ARCHIMEDES的演示视频:
http://bbs.redhome.cc/viewthread ... &extra=page%3D2
http://bbs.redhome.cc/upload/archimedes.wmv

        去年,本人的兴趣转移到给嵌入式系统编写操作系统上了,这个uC_Faraday就是专门针对ARM指令集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已经实现了任务管理和任务间通讯这二部分的功能。
但对操作系统来说非常重要的文件系统和TCP/IP协议却还没有实现。

        其实本人编写那类模块的技术是成熟的,在ARCHIMEDES上,就已经实现硬盘上的类似EXT2的文件系统和软驱上的FAT12文件系统,效果是很理想的。目前,本人对FAT32的机理也相当的熟悉,,,,对TCP/IP的机理也比较熟悉,,,
        关键是本人对编写这类模块的兴趣也是相当高的。。。

        最大的苦恼来自IDE硬盘接口的中文资料比较缺乏,RTL8019AS的也是一样缺乏,本人的英语水平也不够好,这些资料估计老外的网络上是应该有的。但我没有办法去利用。
        在ARCHIMEDES里,对硬盘的操作只用到了二种操作:读物理扇区和写物理扇区,其他的操作命令都没有用到,并且如果读写扇区失败,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死循环了。

        对uC_Faraday,我不希望采用同样的处理方法,应该能把IDE接口的所有操作命令都用起来,对读写扇区的失败,也应该有补救的措施的。。。
        对RTL8019AS网卡芯片,也要有更高的认识,我看啊,现在的许多中文书上的介绍太不够精密了,许多参数的意义没有讲明白的。

        现在把这个uC_Faraday放在网络,希望能够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见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蓬勃发展。。。

附件里的是加上注释的 uC_Faraday 源代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923911940.rar

楼主:
附件里的是没有加注释的 uC_Faraday 源代码!

附件里的是没有加注释的 uC_Faraday 源代码!
  做试验的时候,最好就采用这个没有加注释的源代码!

因为我注释是我后面才加上去的! 原来的代码就是清汤挂面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9231152734.rar

网友A:
如果你用EASYARM2200开发的话,

可以到www.armecos.com上下载免费演示程序。FS、TCP、GUI、USB都已经实现了。
开发板配套书上有关于CF卡和8019的介绍啊,如果你觉得资料不够,我可以再提供一些。asdjf@163.com

楼主:
我缺乏的是IDE硬盘接口的命令块参数中文详细介绍

 我缺乏的是IDE硬盘接口的命令块参数中文详细介绍

 我写过PC上的操作系统,那里已经用到了硬盘,并且已经建立了文件系统.
 但在那上面,我只用到了 "读物理扇区和写物理扇区" 这二个命令,其他是比
 如说: 硬盘扇区校验硬盘格式化磁头校正磁盘诊断...这类没有用过,,,
 还有厂商信息硬盘环境...

 就是对 "读物理扇区和写物理扇区",我也只能处理读写成功的情况,如果失败了,我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让其 "WHILE (1)" 了.

 苦恼啊,有IDE硬盘接口的命令块参数的详细介绍,我是一定能成功的...
 我对编写系统软件有信心,我写程序是从来也不用调试工具来调试来调试去的.
 一般就是一次搞定的...
 我依靠的是 "小心 + 细心",哈哈!还有对硬件细节的准确把握!

 RTL8019AS的中文资料完整详实的也少.也是一个苦恼!

网友A:
这些资料遍地都是啊,

    可能你找的方法有问题。

    对于IDE硬盘接口你要搜“ATA”:
    在www.zlgmcu.com主页搜索“ata”,可以找到英文手册。
    《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一》上有一些中文资料。
    Linux驱动里就有现成处理源码,抄过来就成了。源码和手册对照看肯定能了解全部细节。
    你的错误处理方式不好,最好做卷回处理。
    调试还是必要的,哪怕只是为了检测正确性可靠性。

    对于8019你要搜“NE2000”,不需要使用8019厂商特定寄存器。只要是NE2000兼容的,都可以用于8019。要找8019资料就去查NE2000。
    在www.zlgmcu.com主页搜索“ne2000”,可以找到8019中文资料。
    另外,
    DDK源码的NE2000部分有驱动参考
    Linux
    VxWorks
    u-boot
    redboot
    ecos
    ......
    以上OS的NE2000目录下都有驱动源码,你不看数据手册,光凭分析源码就能了解ne2000(即8019)详细信息了。

    EASYARM2200还有《ecos增值包》支持,包括了上面所有资料。www.armecos.com

楼主:
这些资料确实遍地都是!!!

   这些资料确实遍地都是,但含金量并不高啊!
   看LINUXVXWORDS这类源代码也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我说的是,它们都无法代替数据手册.

   其实,我只是对IDE硬盘接口的控制状态寄存器的若干位的含义不是完全明白,尤其是关于出错后的状态位...
   读写操作之类出现故障,也需要恢复步骤,但就因为对相关的命令不熟悉,也只好WHILE(1)了.

   网卡芯片的问题也是对控制状态器的若干位意思不完全了解...

网友B:
没有前途!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浪费生命.

网友C:
另一个

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