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连接开发板的水晶头与普通连接电脑的水晶头接法不同?

楼主(2008-06-14):
连接开发板的水晶头与普通连接电脑的水晶头接法不同吗?
我开发板上网络接口的经过网络滤波器后引出的引是:
 1   2   3   4   5   6  7  8
TX+ TX- RX+  NC NC  RX- NC NC

但是普通连接电脑的网络接口引线顺序是:
RTS  DTR  TXD  SG SG RXD DSR CTS

请问一下:可以直接用平时连接电脑的网络连接开发板上的网络接口吗?
我试了好像不行.
如果不行,该怎么做???

另外再问一个弱智的问题:发送数据为什么有TX+和TX-两条线?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您使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吗?我们的板子配送网线的,直接与电脑相连就可以。
by:l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