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 smartarm2200无法使用FTP下载文件

楼主(2008-06-15):
我使用的是smartarm2200已经使用COM方式将ZLG_BOOT下载到板中,然后将JP1断开,可以运行ZLG_BOOT,并选择2设置默认IP,但使用FlashFXP连接到开发板上(192.168.15.115)却没有反应.(PC机上设置的IP地址是192.168.15.21,子网掩码255.255.0.0,防火墙也关闭了).

网友A:
是不是FTP客户端配错了,

还有PSAV是不是需要钩选?可以用sniffer抓包分析。

如果怀疑是跳线等硬件问题,可以在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里下载测试程序,测试FTP、TCP/IP连接。如果测试通过就说明你的硬件配置正确,否则就是硬件问题。

使用redboot或者u-boot也是不错的正规方法,比较通用,自助商城有售。

楼主:
是这样的吗

ftp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我都试过了,如果是硬件问题为什么我用以太网模式下载boot程序时又可以使用呢?(只是提示bad record)

楼主:
我下载了redboot,但是为什么还不行

我已经下载了redboot,并按要求烧入了,但完成重启开发板后使用超级终端连接为什么什么反映都没有?并且网络不通。

网友A:
跳线全都按要求设置了吗?

超级终端是按要求设置的吗?
串口线是否正常?是否使用的UART0?
程序经过测试,说明你的使用方法不对,或者硬件设置不对,或者软件配置错。再仔细查查。

网友B:
re:

要么这样试试:
将主机的掩码地址改为:255.255.255.0.
如果主机有防火墙,请关闭。
                          zlgarm-c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