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2138上电复位时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8-06-16):
深入浅出书上没提到。
2138上电复位时未进入程序时,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如是低电平,IO控使能的脚就要加反相,仿止误操作。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是不确定的。芯片的用户手册中没有这样的明确指出。客户在使用中只能自己去测量这些管脚的状态。
on duty:lrk

网友B:
hi

LPC2000上电后GPIO都是输入配置,电平状态不可确定.你可以在引脚上加装个电阻确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