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292无规律重新启动!

楼主(2008-06-20):
原来开的中断比较少,CAN和IIC
后来加了周工的中间件,Uart0和UART1  中断,发现无规律重新启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核查的方向!请周工指点!多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您使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您的中间件是在哪里的呢?
by:lrk

楼主:
zlgarm 您好!

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中间件是从开发板的光盘上面得到的!